请教: const char * * p 该如何理解?

楼主(2008-09-01):
请教: const char * * p 该如何理解?
const char * * p 该如何理解?
到底谁不能被改变呢?
请高手给出个例子吧,谢谢!
+++++++++++++++++++++++++++++++
Linux入门及开发视频
www.akae.cn/study
+++++++++++++++++++++++++++++++
视频
linux
如何
开发

网友A:
**p是常量
只要看const后面的并把char去掉就容易看出
同理char * const *p 和char ** const p分别是*p和p是常量

网友B:
二级指针。**pp是常量不能被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