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这个程序最后一个问题了

楼主:
又是老问题了,总说我丢失“;”,可问题是我确实没丢失啊!哪位对此类问题精通指教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崩溃了,把代码重新打了一遍还是不行
谁对付这问题有经验啊?????????????

网友:
你是不是哪复制的代码,你试试,EDIT->Aduanced->untabify selection
然后再编译,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把错误前面的重新输入;

网友:
代码是先在文本文档上编写的,写好后才粘到KEIL里的。
我又重新输入了还不是不行。郁闷。以前遇到这问题都是重新写一遍就好了啊!

网友:
不用全角字符

英文半角

再看看,

网友:
引用楼主 nianchao 的帖子:
又是老问题了,总说我丢失“;”,可问题是我确实没丢失啊!哪位对此类问题精通指教指教啊!谢谢了!

不要浮躁,
没有操作系统的代码还是比较好调试的。

网友:
估计是写成全角的;而不是半角的;。
养成写代码时关闭中文输入法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