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教Keil的AGDI接口的几个问题?

楼主:
根据Keil公司提供的一份关于实现AGDI接口的Sample Code,有几个问题想问下大家!

(1)
//----------------------------------------------------------
//--- get a copy of all memory slots from uVision/s8051.dll:
      pCbFunc (AG_CB_GETSLOTS, (void *) &mslots[0]);
//----------------------------------------------------------
其中pCbFunc是Keil IDE提供的回调函数。
问题:mslots是不是由IDE来管理呀,申请与释放是不是由IDE来做呢?如果是的话,那Sample Code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段Code呢?
  n = SlotNo (nSeg);

  s = &mslots [n];
  if (s->mem == NULL)                              // if not already mapped...
  {
    s->mem = (UC8 *) calloc (_MSGM, 1);       // allocate 64k block
    s->atr = (U16 *) calloc (_ASGM, 1);       // and associated attributes

    if (s->mem == NULL || s->atr == NULL)     // malloc failed.
        {
      s->mem = NULL;
      s->atr = NULL;
      return;
    }
  }

  pA = &s->atr [nSof];
  for ( n = 0 ; n < nLen ; ++n, ++pA )                  // initialize attribs
  {
    *pA &= (AG_ATR_READ | AG_ATR_WRITE | AG_ATR_EXEC | AG_ATR_EXTR | AG_ATR_UPTD);
    *pA |= nAtr;
  }
为什么这里的空间会是我们来申请的呢?
如果不是的话,那释放为什么会异常呢?而且Sample Code中也明确说明是由IDE来管理的,那申请应该由IDE来呀,
不明白?????

(2)在Keil IDE中,通过“Flash”-> "download"调用哪个AGDI接口函数呢???我试了,都没有调用,那怎么进行Flash的Read,Write动作呢?(同理Erash动作)????

(3)为什么在IDE中, “Flash”-> "Erash"这个菜单项始终是Disable的呢?什么情况下变成Enable呢?

(4)在这个AGDI接口:U32 _EXPO_ AG_MemAtt (U16 nCode, UL32 nAttr, GADR *pA)中,什么情况下
   nCode = AG_MEMMAP呢?(也就是说Keil IDE做什么动作会调用该函数,并且nCode = AG_MEMMAP)????

帮忙呀?现在实现AGDI接口的时候卡在这里了???
哪位朋友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请教下您!!
谢谢!!!!!!!!!!!!!!

网友:
做Keil兼容的调试下载器吧?在ouravr曾经看人贴过的,没细看,你去交流看看。这里应该不会有人做这个的。

网友:
兄弟遇到F10和F11均执行step into的情况吗?(在AG_GoStep函数里)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邮箱:
sxc_1985921@126.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