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9c669串口0中断接收的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如下:
//串口0用于与微机通信,接到微机数据包后不做改变,原封返回数据包
//晶振:11.0592MHz    波特率:2400
#include

sbit DOG = P3^2;
sbit LED = P3^3;

void InitUart0(void);
void InitTimer0(void);
void Uart0Interrupt(void);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void Uart0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int j,t;
unsigned char nbuff[7];
unsigned char rinbuff[20] = {0};
bit RFlag;

void main(void)
{
        EA = 0;
        InitTimer0();
        delay(100);
        InitUart0();
        delay(100);
        EA = 1;

        while(1)
        {
                 DOG = !DOG;
                if(RFlag)
                {
                        for(j = 0; j < 6; j++)
                        {
                                Uart0SendByte(nbuff[j]);
//                                delay(100);
                        }
                        RFlag = 0;
                }
        }
}

void InitUart0(void)
{
        ES0 = 0;
        S0STAT = 0x20;
        PCON &= 0x1f;
        TMOD |= 0x20;          // timer1为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e8;                // 设置串口1的波特率为2400
        TL1 = 0xe8;
        TR1 = 1;
        S0CON = 0x50;        // SM0_0 = 0, SM1_0 = 1(串口模式1), SM2_0 = 0, REN_0 = 1(允许收中断), TI_0 = 0, RI_0 = 0, TB8_0 = 0, RB8_0 = 0,
        ES0 = 1;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03;                // 定时10毫秒
        TL0 = 0x00;
        ET0 = 1;
        TR0 = 1;
}

void Uart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dat;

        if(RI_0)
        {
                RI_0 = 0;
                dat = S0BUF;

                if(i < 7)
                {
                        nbuff = dat;
                        i++;
                }
                else
                {
                        RFlag = 1;
                        i = 0;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03;
        TL0 = 0x00;
        t++;
        if(t == 20)
        {
                LED = !LED;
                t = 0;
        }
}

void Uart0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0BUF = dat;
        while(TI_0 == 0);
        TI_0 = 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s)
{
        unsigned int a;
        for(a = 0; a < times; a++);
}
产生问题:
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89c669发送6个字节“aa 00 00 00 00 ff”,接收的字节为“AA 00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AA 00 00 FF AA 00 00 00 AA 00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AA 00 00 FF AA 00 00 00 AA 00 00 00 00 FF 00 00 00 FF AA 00 00 FF AA 00 00 00 AA 00 00 00 00 FF ”。波特率的初始值虽然和书上给的范例不一样,但是这里的初始值经过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数据包里的数据会产生错位,我一直弄不明白,这里特向诸位大侠求救,先谢谢诸位了!!

网友:
收发之间用一个bit位进行一下判断,在收时停止发送,发送完进行收同关闭发送

推荐一种方法,做一个数组,接受程序顺序写入数组,发送程序从数组取数据(先进先出的堆),注意在写和读数组时判断当前数组的状态。

参照我项目中的这段收发代码,主程序从ribuf读出写入到tibuf即可。

#define TIBUFMAX    12
#define RIBUFMAX    12

idata unsigned char tibufcount=0,ribufcount=0;
idata unsigned char tirear,rirear;
idata unsigned char tibuf[TIBUFMAX];
idata unsigned char ribuf[RIBUFMAX];
bit ti_wait = 1;

//----------------------------------------------------------------------------------------------
void InitComm()
{

//   TMOD = 0x21; //定时器0(T/C0)8Bit-reload,定时器1(T/C1)8Bit-reload
    SCON  = 0x50;//串行口方式1
    ES    = 1;   //允许串行口中断
    TH1 = 0xfb;
    TR1 = 1;
}

//----------------------------------------------------------------------------------------------
void WrRiBuf(unsigned char c)
{
        ribuf[rirear] = c;
        rirear++;
        if(rirear == RIBUFMAX) rirear = 0;
        if(ribufcount != RIBUFMAX) ribufcount++;
}
//----------------------------------------------------------------------------------------------
unsigned char RdRiBuf()
{
        char p;
        unsigned char c;

        ES = 0;
        p = rirear - ribufcount;
        if(p < 0) p = RIBUFMAX + p;
        ribufcount--;
        c = ribuf[p];
        ES = 1;
        return c;
}
//----------------------------------------------------------------------------------------------
void WrTiBuf(unsigned char c)
{
        tibuf[tirear] = c;
        tirear++;
        if(tirear == TIBUFMAX) tirear = 0;
        if(tibufcount != TIBUFMAX) tibufcount++;
        if (ti_wait)
        {
                ti_wait = 0;
                TI =1;
        }
}
//----------------------------------------------------------------------------------------------
unsigned char RdTiBuf()
{
        char p;
        unsigned char c;

        p = tirear - tibufcount;
        if(p < 0) p = TIBUFMAX + p;
        tibufcount--;
        c = tibuf[p];
        return c;
}
//----------------------------------------------------------------------------------------------
void IntComm(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WrRiBuf(SBUF);
    }
        if(TI)
        {
                TI = 0;
                if(tibufcount) SBUF = RdTiBuf();
                else ti_wait = 1;
        }
}

网友:
这里先谢谢这位仁兄了,小弟再有什么地方不懂还望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