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eVC环境下使用mmioOpen函数

楼主:
本人最近在弄音频,在VC6.0上用mmioOpen,mmioRead等函数来实现播放wav文件的功能,但移植到wince上时,却不支持这些函数,eVC总编译不过,百思不得其解,恳请论坛上的高人指点如何在eVC里使用mmioOpen函数,谢谢!

网友:
ce 里不支持mmioXXX系列函数

网友A:
wince不支持这些函数。用其它方法来实现。

网友:
不要在evc里用mmioread等函数。尽量利用开发板的硬件特性吧。下面有两个函数,参考一下吧:

bool   LoadWave(LPSTR   szFileName)
  {
          FILE   *f;   //   Handler   to   load   the   file   into   memory

          //   Open   and   read   the   wave   file
          f   =   fopen(szFileName,   "rb");
          if(!f)
                  //   Error,   file   not   found.
                  return   true;

          //   Determine   the   file   size
          fseek(f,   0,   SEEK_END);
          file_size   =   ftell(f);
          //   Rewind   the   pointer   to   the   begginning   so   we   can   read   it
          fseek(f,   0,   SEEK_SET);

          //   Allocate   enough   memory   to   store   the   entire   file
          lpfile   =   new   char   [file_size];
          //   'Copy'   the   file   to   memory
          fread(lpfile,   1,   file_size,   f);
          //   Close   the   file,   we   won't   need   it   anymore
          fclose(f);

          wfex.wFormatTag             =   *((WORD*   )(lpfile   +   OFFSET_FORMATTAG           ));
          wfex.nChannels               =   *((WORD*   )(lpfile   +   OFFSET_CHANNELS             ));
          wfex.nSamplesPerSec     =   *((DWORD*)(lpfile   +   OFFSET_SAMPLESPERSEC   ));
          wfex.nAvgBytesPerSec   =   *((DWORD*)(lpfile   +   OFFSET_AVGBYTESPERSEC));
          wfex.nBlockAlign           =   *((WORD*   )(lpfile   +   OFFSET_BLOCKALIGN         ));
          wfex.wBitsPerSample     =   *((WORD*   )(lpfile   +   OFFSET_BITSPERSAMPLE   ));

          return   false;
  }

  char   *lpfile;
  int   file_size;
  WAVEFORMATEX   wfex;
  HWAVEOUT   hwo;
  bool   PlayWave()
  {
          whdr   =   new   WAVEHDR;
          ZeroMemory((void*)whdr,   sizeof(WAVEHDR));

          whdr->lpData   =   lpfile+OFFSET_WAVEDATA;
          whdr->dwBufferLength   =   file_size-HEADER_SIZE;

          //   Find   a   waveOut   device   and   open   it
          for(UINT   devid   =   0;   devid   <   waveOutGetNumDevs();   devid++)
          {
                  if(devid   ==   waveOutGetNumDevs())
                          //   Error,   no   free   devices   found
                          return   true;
                  if(waveOutOpen(&hwo,   WAVE_MAPPER,   &wfex,   NULL,   0,   CALLBACK_NULL)   ==   MMSYSERR_NOERROR)
                          //   Usable   device   found,   stop   searching
                          break;
          }

          if(waveOutPrepareHeader(hwo,   whdr,   sizeof(WAVEHDR))   !=   MMSYSERR_NOERROR)
                  return   true;
          if(waveOutWrite(hwo,   whdr,   sizeof(WAVEHDR))   !=   MMSYSERR_NOERROR)
                  return   true;

          return   false;
  }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不支持这些函数。用其它方法来实现。

那深入一步问这位朋友,那我的程序在VC中使用什么类型的读取音频的函数,以使得转到CE平台上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类型的错误呢?有什么办法和途径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同样谢谢三楼的哥儿们,可惜我在VC中之所以要用MMIO系列的函数是因为这个方法可以读取缓冲和非缓冲的文件,因为本人在搞的模块中有文件是在缓冲中一边读取声音数据一边用来分析波形的,现在要将这个模块转到CE平台上,所以在eVC中编译不了。不知在eVC环境下使用什么函数能够取代MMIO系列函数。

网友:
三楼的朋友,有这方面的实例吗?本人也碰到这类问题,可不可以提供一些实例来参考一下。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你说的缓冲,你的缓冲多大?
其实VCD在播放的时候也是先读到缓冲区中,然后送给硬件解压,缓冲区的数据快要用完时,它就马上到光盘上读取一块数据。。。
我的思路是:你可以在硬件条件下,通过开辟的缓冲区的大小,自己做一个读函数,等缓冲区的数据快用完时,读文件的下一部分数据。至于边读边分析波形可以用嵌入式操作系统里的多线程。
我现在还没发现有可以替代MMIxx的函数。

网友:
用waveoutXXX系列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