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仿真管理器的问题

楼主:
设备仿真管理器里面不是有一个Windows CE吗..我想问下为什么它不能连接呢..

网友:
对应的SDK是否安装了?SDK里面会带对应的模拟器镜像。如果没有,那是无法连接的。

网友:
我电脑上也出现过,系统是2003的,装完.net2003后,新建wince程序并连接到设备时,提示硬件加载错误,然后在设备管理器的系统设备下,Virtual PC Application Services有黄色感叹号。
后来修改了boot.ini文件,把其中启动2003的改成: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fastdetect /Execute
重启电脑就没问题了。

网友:
1.        Click Start, click Run, type sysdm.cpl, and then click OK.
2.        In the System Properties dialog box, click the Advanced tab.
3.        Under Start and Recovery, click Settings.
4.        In the Startup and Recovery dialog box, click Edit.
5.        Disable PAE mode by removing the /pae option if it exists.
6.        If you are using Windows XP SP2, remove the /noexecute option if it exists, and then add the /execute option.
7.        On the File menu, click Save.
8.        To exit Notepad, click Exit on the File menu.
9.        To close System Properties, click OK two times.
10.        Restart your computer.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platform manager中的设备属性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