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题目不会!请高手..

楼主:
PS:如果题目不清楚的话我把原件DOC以附件形式发上来

再PS: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很急..QQ 65595530..

一。

一个Intel 8253芯片和8位CPU相连接,端口地址为20H-23H,现有2MHz的时钟信号用作8253的时钟输入,要求8253的OUT1输出在启动0.1秒以后由低变为高电平。
1. 说明Intel 8253的工作模式及其计数初值。
2. 画出Intel 8253与CPU连接以及其它连接的电路图。
3. 编写Intel 8253的初始化程序。

根据要求画出原理图,本题可用8086系统做,也可用MCS-51系统做。
给定条件:两片Inte16264,8086系统用ISA系统总线的地址范围为44000H~47FFFH,MCS-51系统的地址范围为4000H~7FFFH。6264的引脚有:A12~A0,D7~D0,CS2,/CS1,/WE,/OE

   8255的端口地址为80H—83H。用A口方式1输出驱动—微型打印机,接线如图所示。用中断方式(8255PA中断允许位为INTEA-PC6置1,8086系统中断申请由中断控制器8259的IRQ2端接入,DOS系统功能调用置中断矢量的功能号AH=25H,入口参数中断类型号AL=0AH,中断服务入口地址=DS:DX,不需要对8259进行初始化工作,8259的端口地址为20H和21H;MCS-51系统中断申请接入/INT0),将数据缓冲区CHR中的30个字符,送打印机打印,试编写程序
附1:8255的工作方式控制字各位定义如下:
1        D6        D5        D4        D3        D2        D1        D0
D7=1—方式控制字标志位,D6D5—A口方式,D4=1/0—A口输入/输出,D3=0/1—C口高四位输入/输出,D2—B口方式,D1=1/0—B口输入/输出,D0=1/0—C口低四位输入/输出。
附2:8255的通道C置复位控制字定义如下:
0        X        X        X        D3        D2        D1        D0
D7=0—C通道置复位标志位,D6D5D4—无效,D3D2D1—通道C的位选择,D0=1/0—C口置/复位控制。
附3:8259的操作命令字OCW2(偶地址)定义如下:
R        SL        EOI        0        0        L2        L1        L0
D7—设置中断是否按自动循环方式,D6—决定D2D1D0是否有效,D5=1—中断结束命令,D4D3=00,OCW2的标志,D2D1D0-在特殊中断结束命令时,决定要清除当前ISR的哪一位,在特殊优先级循环方式时,决定循环开始时哪个中断优先级最低。
第三题图

1.设计一个微型计算机的恒温控制系统,测温范围0~400℃,路数为8路,温度的测量分辨率为0.1℃,计算机通过键盘/LED显示器来设定各路的恒温值。(请用8086系统设计)

网友:
...貌似我也不会

网友:
很熟悉的文字啊,,微机原理,,我从来都是抄作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