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问一个关于arm汇编的奇怪问题,急救

楼主:
在visual studio 2005下反汇编(arm汇编)一段c语言程序,汇编指令中出现以下类似指令:
add         r3, r8, #1, 20
sub         sp, sp, #0x9E, 30
mov         r2, #0x1E, 20

这些语句的参数个数跟arm指令手册上相关指令的格式不相符,无法理解其含义,希望熟悉arm汇编的朋友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自己顶一下,哈哈

网友:
后面的20 30没有用的,应该.

网友:
20 30是flags + kernel base

网友:
add r3, r8, r2          @ flags + kernel base

网友:
标准的ARM指令啊。

add         r3, r8, #1, 20
sub         sp, sp, #0x9E, 30
mov         r2, #0x1E, 20
这三条都是常规数据操作指令,立即数寻址。
分别是以下含义:
r3 =  r8 + (1循环右移20位)
sp = sp - (0x9E循环右移30位)
r2 = 0x1E循环右移20位。

在ARM指令中,常规数据操作指令可以用这种立即数(杂项数据操作指令不能用立即数),
但由于ARM是精简指令集,所有指令长度一样,受指令长度的限制,
并不是所有的数都可以用作立即数寻址。
因为在立即数寻址方式中,ARM只提供了12bit来放数据。
其中8位是用来记录数值的,另外4位放移位的位数,以此来形成一个立即数。
立即数必须合以下要求,否则汇编时会报错:
可以由一个8位的数循环右移偶数位(只有4位来记录移位值)来形成这个值。

对于不合要求的数,只能用其它方式先加载到寄存器,再作运算了。
比如用伪指令。
LDR Rn,=#立即数。

ARM的手册上有这些信息啊。看好多书上也都讲了的。

网友:
报告,以上回答错误,看错题了。哈哈。
太失败了。

网友:
8楼的兄弟是正解的,就是这个原因,刚才在一份英文文档上面查到了。
这是由于arm指令要求立即数必须是一个8bit数通过循环右移偶数位而得到,而某些立即数可以有多种移位方式,
汇编器有其选择的方式,即选取循环右移位数最少的移位方式,同时允许在指令中指定产生立即数的移位方式。

所以对于一条含有立即数的指令,如add指令,其可以有两种方式:

add         r3, r8, #1, 20

指令直接指定立即数=1循环右移20位(0x1000)

该指令等价于
add         r3, r8, #0x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