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CE OS启动后总是自动获取iP?

楼主(2008-05-08):
为什么我的CE OS启动后总是自动获取iP?
本来我在platform.reg注册表文件里已经明确申明使用静态IP:
[HKEY_LOCAL_MACHINE\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DefaultGateway"="192.168.1.1"
"DNS"="202.114.96.1"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192.168.1.166"
"Subnetmask"="255.255.255.0"
重新编译系统下载到板子上后,系统启动后还是弹出对话框提示要我选择DHCP或者设置静态IP?
申明
系统下载
对话框
注册表

网友A:
查看注册表,看看修改是否成功?

网友B:
你查一下Release目录下编译生成的总的注册表或通过远程查注册表,看是否真的修改了。
你在project.reg 下修改,然后make image试试

网友C:
运行sysgen就可以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