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用EVC和.Net CF开发应用程序的优劣?

楼主:
对于EVC和.Net CF选用哪个开发应用程序不太清楚,希望牛人指点一下:
我主要是考虑这几个方面:
1、功能:像我要实现一些对GPRS模块接听电话、打电话,收发短信等的操作,声音的输入与输出,以后可能还有CDMA模块,蓝牙等。有人跟我说.Net CF是无法操作底层的东西,只有EVC的托管代码才可以。到底.Net CF能不能实现我需要的操作呢?
2、性能:嵌入式设备的CPU、内存等的资源都是有限的,本地代码肯定比托管代码跑的快,但是两者之间相差多少呢?用托管代码性能会不会降低很多?性能下降的只要不是太厉害,都可以接受。
3、开发难度:用EVC和.Net CF哪个对UI的开发更容易一些,满足客户对UI的各种、各样的多变的需求,UI要随时可以改变,还要极其美观,目前具我了解,如果EVC开发的应用程序,如果要按客户的要求全部改UI的话,所需的时间是很多的,那么用.Net CF开发,对于开发高质量的UI和随时、快速的修改UI会不会更容易?

其它方面,比如.net cf的可移植性等我都暂时都没有考虑。

希望牛人指点一下,或者提出一些我这个新手没有考虑到的问题。

网友:
.net开发界面简单,但是性能上没有c++好。不过具体性能上差多少我没研究过。

网友:
PC上有最经典的组合:Delphi+VC++,Wince也有最佳组合:.net cf +EVC,.net cf处理界面,底层就交给C++

网友A:
底层用驱动实现,和用EVC或.Net没有关系

功能实现上,都可以实现的

性能差多少,要看硬件配置,如果配置高一些,两者的性能是差不多的。就是担心硬件的配置,跑.Net会吃力

EVC也要分使用MFC或SDK,如果是MFC,修改界面也很快的。当然前提是应用的框架好!
所以一切,在于设计,不在于用EVC或.Net。所以不要对工具抱太多幻想---用.Net开发会更容易,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层用驱动实现,和用EVC或.Net没有关系

功能实现上,都可以实现的

性能差多少,要看硬件配置,如果配置高一些,两者的性能是差不多的。就是担心硬件的配置,跑.Net会吃力

EVC也要分使用MFC或SDK,如果是MFC,修改界面也很快的。当然前提是应用的框架好!
所以一切,在于设计,不在于用EVC或.Net。所以不要对工具抱太多幻想---用.Net开发会更容易,是不对的

精辟!受教了,呵呵。

网友:
谢谢以上兄弟的解释,我清楚多了!
谢谢了

网友:
1.net cf里面也是操作的底层API。
2.性能上是有较大的差别。有文章有比较。
3.那个顺手,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