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和信号量的问题

楼主(2008-06-29):
关于中断和信号量的问题
我想在中断中发送信号量 在别的地方接受信号量 以保持同步通信, 但发现总是中断过了几十个毫秒才能收到信号量,请问大牛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么? 或者信号量本来就是释放获取操作相对较慢?
信号
通信

网友A:
中断的优先级最高,相比其他的任务
所以确保你在进中断一开始就发信号,并且在中断里面尽量少地进行费时的操作

网友B:
中断结束了才释放信号量,而且我测过中断时间,很快的,中断回调函数里没有多少操作 , 几句话就return了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你接收的那个task的优先级比较低,
同时别的task优先级高,并且有事件满足,
比如
你有task1优先级150,在semTake(samA)等待你中断中的那个信号量samA
同时task2优先级140,在semTake(samB)等待另一个信号量samB
设这两个信号量都已经发出,
那么必然是要等到task2处理完samB,才会去处理task1的.
你去把你接收信号量的那个task1的优先级改成130,就可以了
至于定位是你的程序中哪个task是这里说的task2,你可以用shell看看,那个task在ready,

网友D:
在shell中查看比它优先级高的任务有哪些,是否会影响调度

网友E: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
补充一点,你这个信号量创建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参数啊,是FIFO的还是PRIORITY的?会不会还有别人也PEND在上面啊

网友F(2008-07-31):
将你要同步的任务优先级提到最高,然后计算时间,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最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