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面试题,麻烦大家给看看

楼主:
1.一个单相20A的空开可以带多少KW的负载?使用多大线径?怎么计算

4.一个插座,一个开关,一个灯泡,画一个家庭电气线管图.

网友:
第一个我没看过空开的资料不知道
第二个应该不难

网友:
空开

没听说过先,向LZ学习

后一个的话

没有接触过这种专业图示的画法

呵呵

如果这个工作。。。

网友:
第一个问题,要看电压的. 电压乘以电流就行了呀.不过要注意,国家标准规定开关要留一半的余量,所以按照10A计算,
如果是220v的照明电,那就是最大2200w=2.2kw 线径不会算,书店找个手册查查

网友A:
国家标准规定开关要留一半的余量,所以按照10A计算?
不会把,那20A的空开10A就跳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规定开关要留一半的余量,所以按照10A计算?
不会把,那20A的空开10A就跳闸了?????

老兄,我的意思是正常工作的电流是10A,但是出了故障,比如短路了,电流大于20A,就跳闸了.
如果你一直让空开工作在19.9A,(理论上)不会跳闸,但是空开容易老化,发热,出故障.明白了??

网友:
20A的空开指额定电流,工作在20A时为正常的工作状态,跳闸电流一般为22A左右.

网友:
线径应该要查手册吧,难道有人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