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 5.0 真機調試問題

楼主(2008-11-19):
Wince 5.0 真機調試問題
我在用真是還進調試的時候,程序中打了斷點,可是斷點不其作用。後來用其他同事的電腦調試卻可以。應該是我vs還進的問題吧,請高人指點,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其他
程序
如何

网友A:
LZ,两个PC上的设置都一样吗?
不要用Release版本进行调试。

网友B:
一樣的,都是繁體,

网友C:
和繁体简体没有关系,主要看调试相关的设置.

网友D:
噢,我的VS我有一度有这个问题,模拟器OK,但是真机不行,你是不是用的180试用版的?不过过了两天自己就好了。

网友E:
我用的是VS2005正本(繁體) 不知道還進需要如何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