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ROM BIOS开发的问题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一种PCI ROM BIOS的模拟器呢?这样调试起来方便写。
如果我把ROM BIOS下载到flash中,但主板BIOS执行到ROM BIOS的
时候无法结束程序这么办?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模拟器,或者你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
无法结束就断电,重新上电并下载程序。下载时会自动停止已有程序运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模拟器,或者你可以考虑自己做一个。
无法结束就断电,重新上电并下载程序。下载时会自动停止已有程序运行的。

我是在pc机上调试的,必须要通过BIOS自检才行,现在一插卡,就停在ROM BIOS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