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nux设备驱动中创建设备文件接点的问题

楼主:
在驱动程序中open函数代码如下:
static int wdt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struct wdt_dev *dev;

        dev = container_of(inode->i_cdev, struct wdt_dev, cdev);

        file->private_data = dev;

        printk("=======WatchDog Device is opened!=========\n");
        return 0;
}

在应用程序中用
if ((fd = open("/dev/wdt", O_WRITE)) < 0) {
        printf("Open /dev/wdt error!\n");
        return -1;
}
这里一直打不开设备,是不是驱动程序中还要加什么东西呢?

网友:
你的驱动是直接编译进内核的还是用insmod插入的?
驱动是否为你的内核版本而写的?

网友:
希望能和各位在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进步。  本人新建一个QQ群 10770977 。专门用来讨论linux,非此的勿进啊。

网友:
我看了下,以前的驱动都在/dev下面有个文件节点文件,所以可以用open打开。这样的文件节点怎么创建了?

网友:
已经解决,用mkno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