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周期和存储周期的关系

楼主:
指令周期和存储周期的关系?

网友:
CPU完成一条指令的时间叫指令周期

网友:
存储周期可能需要几个指令周期

网友A:
时钟周期:节拍脉冲,处理器操作的最基本周期。
机器周期:CPU周期,包含若干个时钟周期。
指令周期:取出并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有若干个CPU周期组成。
存储周期:连续启动两次读操作所需间隔的最小时间。它是存储器的性能指标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周期:节拍脉冲,处理器操作的最基本周期。
机器周期:CPU周期,包含若干个时钟周期。
指令周期:取出并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有若干个CPU周期组成。
存储周期:连续启动两次读操作所需间隔的最小时间。它是存储器的性能指标之一。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振荡周期,一般有1指令周期=1个或2个或3个机器周期,1个机器周期=6个时钟周期=12个振荡周期,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