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4 ROM版 with no EEPROOM 搜索遇到不到设备

楼主:
用的协议栈是微软自带的,主要是要配置pskey值,值都配置好了。但是warm reset后打印出pskey值又成默认的了。

希望做过这方面的达人给你点意见。

分没有多少,就先给100好了.不够再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同事也碰到过,还没解决,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我也有同事碰到过,搞了很久还没搞出来,等他搞出来了,我来给你讲讲吧

网友:
psKey是CSR芯片配置寄存器的设置值,主要包括一些时钟设置(跟晶振大小有关),还有和CPU的通讯baud,串口配置。
BC4应该和BC3差不多,LZ的情况是不是和注册表有关系?

网友:
楼上的几位老兄,先谢谢你们顶我的贴啊。但最好来点实在的啊。这问题没有人遇到过?晕。

网友A:
BC4 NO EEPROM 的PSK你是通过什么设的,我记得我以前做的时候是在DRIVER代码里动态设的,设好后直接可以用啊,不需要warm start.
只要PSK 设对了,SCAN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4 NO EEPROM 的PSK你是通过什么设的,我记得我以前做的时候是在DRIVER代码里动态设的,设好后直接可以用啊,不需要warm start.
只要PSK 设对了,SCAN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请问楼上的,你当时用的是MS自带的协议栈吗?我通过.psr文件写进去的。

网友:
嗯,关注,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
我有个朋友用WM的系统,也有很多问题,和你的问题有点区别

网友:
学习,关注,期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