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连接 SQL CE 问题

楼主:
//打开执行远程SQL语句窗口
void CRDAExamDlg::OnBtnsubmit()
{
    ::MessageBox(NULL, L"1", L"", MB_OK);

    ISSCERDA* pCERDA = NULL;
    BSTR bStr = NULL;
    BSTR bConnectStr = NULL;
    BSTR bQueryStr = NULL;
    SYSTEMTIME systemtime; // 系统时间
    double timeTotal; // 总共消耗的时间
    __int64 timeStart = 0; // 开始操作时的时间
    __int64 timeStop; // 结束操作时的时间
    WCHAR wszBuffer[512];

    CDlgSubmit dlgSubmit;
    if(dlgSubmit.DoModal() == IDOK)
    {
        ::MessageBox(NULL, L"2", L"", MB_OK);

        //得到pCERDA接口
        HRESULT 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RemoteDataAccess,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SSCERDA, (LPVOID *)&pCERDA);

        ASSERT(hr == S_OK);
        ASSERT(pCERDA != NULL);
        ::MessageBox(NULL, L"3", L"", MB_OK);
        //1、设置Internet URL
        bStr = SysAllocString(dlgSubmit.m_internetURL);
        ::MessageBox(NULL,bStr, L"", MB_OK);
       pCERDA->put_InternetURL(bStr);         // ------->就是指行到这里就没有执行
                                                     // 下去了 跳了出来, 但没有提示
        ::MessageBox(NULL, L"4", L"", MB_OK);
        SysFreeString(bStr);
        ::MessageBox(NULL, L"5", L"", MB_OK);
.........

把生成的WinCE 应用程序在模拟器上执行

上述代码中 执行到 pCERDA->put_InternetURL(bStr); 后 函数就没有返回了

在PC的IE上执行与 bStr 一样的URL 可以正确连接 SQL Server

请问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了

网友:
没人会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