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注册表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8-03-11):
关于写注册表函数的问题
现在我想通过修改HIVE注册表来达到修改IP,SUBNETMASK,GATEWAY地址的效果,在JZ4730的开发版上运行,用的是WINCE的系统,运行完了之后发现DHCP,IP,SUBNETMASK,GATEWAY地址上什么都没了,网络标识显示为断开,我主要就是用了这个函数来写注册表的:
RegSetValueEx(hkey,TEXT("SubnetMask"),0,REG_MULTI_SZ,(CONST BYTE*)((LPCTSTR)tmpString1),tmpString1.GetLength ()
可能是我有哪个参数用错了请教高手指点我下?
注册表
开发

网友A:
LZ在用程序修改前,有没有手动修改并成功过?

网友B:
可以啊,因为开发板上有屏幕的,所以手动修改很容易,也成功过,没出什么错啊

网友C:
君正的板子啊
在你未手动修改IP前,他应该是DHCP分配的吧

网友D:
没错,我改的同时把DHCP禁用了

网友E:
貌似我都是在build nk的时候改注册表。没在应用程序中改过。。。

网友F:
你系统可能没有保存注册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