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对比度问题

楼主(2008-04-14):
LCD的对比度问题
最近在读2410板子的LCD驱动。其中有如下代码:
//setup up display mode related constants
m_nScreenWidth=240;
m_nScreenHeight = 480;
m_colorDepth = 16;
m_cbScanLineLength = m_nScreenWidth * 2;
m_FrameBufferSize = m_nScreenHeight * m_cbScanLineLength;
请问m_colorDepth = 16;是不是就是颜色的深度,也就是屏幕的对比度啊?如果要编程控制LCD的对比度是否就是控制m_colorDepth 的值?望高手赐教。
编程
display
related
对比度

网友A:
不是对比度,一个像素的颜色用16位表示,即2个字节表示

网友B:
那若要控制LCD的对比度该如何去做呢?

网友C:
控制对比度没有什么统一的方法,你要看你所用的屏,已经主板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怎么实现的。有一些屏可以通过SPI设置寄存器来调整对比度。

网友D:
等待牛人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