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智能设备程序下使用vc2005非智能设备程序的读取文件代码(没有任何问题)在处理char类型的字节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
          char pbuf[200];
           memset(pbuf, 0, sizeof(pbuf));
          fread.Read(&pFileMem,sizeof(FileMem));//int,int 的结构,没有问题
          fread.Read(pbuf,pFileMem.namecount);  //有问题
          strLayerName.Format(_T("%s"),pbuf);
          pFileDes.layerType=pFileMem.layerType;
          pFileDes.count=pFileMem.count;
                  pFileDes.strLayerName=strLayerName;
          pLayer.push_back(pFileDes);
                  memset(pbuf, 0, sizeof(pbuf));
   vc2005非智能设备程序的读取文件代码的strLayerName完整的,在vc2005智能设备程序下一堆乱码,如何解决?

网友:
使用MultiByteToWideChar把char转换成wchar。然后再
strLayerName.Format

网友:
  WCHAR   wstr[200];
        memset(wstr, 0, sizeof(wstr));
char pbuf[200];
  memset(pbuf, 0, sizeof(pbuf));
          fread.Read(&pFileMem,sizeof(FileMem));//int,int 的结构,没有问题
          fread.Read(pbuf,pFileMem.namecount);  //有问题
          MultiByteToWideChar(10008,0,pbuf,-1,wstr,sizeof(wstr));//
          strLayerName.Format(_T("%s"),wstr);
          pFileDes.layerType=pFileMem.layerType;
          pFileDes.count=pFileMem.count;
  pFileDes.strLayerName=strLayerName;
          pLayer.push_back(pFileDes);
  memset(pbuf, 0, sizeof(pbuf));
memset(wstr, 0, sizeof(wstr));
还是乱码

网友:
::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buf, -1, wstr, 200);

文件是以char类型保存的吧。

网友:
请你把你的环境说明白一些。

文件以什么格式保存的?

fread.Read(&pFileMem,sizeof(FileMem));//int,int 的结构,没有问题

什么是“int,int 的结构”??
请把结构提供出来。

网友:
lz,严重错误,
还是错误,
typedef struct
{
        int      layerType;   //图层类型 10文本,20点,30线,40面
        int      namecount; //图层名称字节数
        int count;   //图层对象数量
} FileMem; //图层的存储结构
文件是二进制文件
在vc2005非智能设备下使用很好

网友:
lz,给一段详细代码,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