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问题 我是新手 问题估计很简单 先谢谢大家了 每帖必结

楼主:
小弟刚学单片机   89c52   实验板的原理图已经传上来了     用74ls138   74ls47 芯片控制数码管

问题:
总共6个数码管 我想在第一个数码管显示0,过一秒后在第二个数码管显示1,再过一秒在三个数码管显示2,再过一秒在四个数码管显示3 ,再过一秒在五个数码管显示4,再过一秒在六个数码管显示5. (六个数码管只有一个亮)  我编的程序有问题 能帮我改一下,实现以上功能吗?

谢谢     我没有老师 自己学     希望大家能帮小弟一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num;

uchar code tablenum[]={
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60,0x70,0x80,0x90};//控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十六进制代码代表1-9)  由74ls47控制
uchar code tableled[]={
0x05,0x04,0x03,0x02,0x01,0x00
};//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  由74ls138芯片控制

void main()
{

        num=0;
        aa=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f(aa==20)
                        {
                                aa=0;
                                num++;
                                P0=(tablenum[num]+tableled[num]);//tablenum[num]控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tableled[num]        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

网友:
我在重复一下问题刚才说的不明白

问题:
总共6个数码管   我想在第一个数码管显示0,过一秒后在第二个数码管显示1,再过一秒在第三个数码管显示2,再过一秒在第四个数码管显示3   ,再过一秒在第五个数码管显示4,再过一秒在第六个数码管显示5.   (六个数码管只有一个亮)     我编的程序有问题   能帮我改一下,实现以上功能吗?

网友:
这种问题去问比较好,那里都是做单片机的

本来想仔细看看你的code,没时间
呵呵

网友:
LZ,你的程序没有骗过你的眼睛...

呵呵

网友:
向LZ提两个意见:
一:10MS更新一下要显示的数码管
二:一秒够了再更新内容

呵呵

网友:
while(1)
{
if(aa==20)
{
aa=0;
num++;
P0=(tablenum[num]+tableled[num]);//tablenum[num]控制数码管显示的数字,tableled[num] 控制哪个数码管显示
if(num==10) num=0;
  }
}
将程序改成上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