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ADV7125吗?

楼主(2008-10-11):
有人使用过ADV7125吗?
本人在做一个VGA转换的设计,遇到adv7125芯片老是摆不平,转换老是不对。请使用过的朋友指点指点。我的qq:393715806
朋友
设计

网友A:
de2板上有,你把具体的问题拿出来大家一块研究研究啊

网友B:
具体问题:
1,连接图完全是按照说明上的原理图连接的,应该没有问题;
2,输入端有R,G,B的数字IO、省电模式PSAVE#、BLANK#、SYNC#和clk几个信号。现在的情况是转换后的结果不对,理论上应该是模拟电压应该在0~1v之间,但是实际结果是在0~2.5v之间。主要是三个地方有疑点:1,我用dsp的接口上的clkout供的时钟信号,但是时钟高电平才0.6~0.8v之间,估计是电压值不够,但是我把时钟信号去掉以后还是能转换出来结果,只是在0~2.5v之间。于是我换了个0~2v的100M的时钟结果还是在0~2.5v. 2,BLANK#接的是高电平这应该没问题。3,sync#我接高低点评都试过了,结果还是不对。

网友:
RGB信号电阻对地是不是75欧

网友C:
把你的电路图发到 8883797@126.com 我帮你看看!!!!!!!!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D(2009-10-11):
上海精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大量提供ADV7125KSTZ140, 价格优惠,欢迎垂询,QQ147956847 联系电话13701637353 021-5187598 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