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个单片机系统稳定的问题

楼主:
小弟从事单片机时间不久 向大家请教

系统大概由20-30片单片机组成 可能都有超频 比它所允许的最高外部晶振高1倍不到(这里仅仅谈的是条件 不一定是原因 大家别被我误导了)

1.所有单片机上电连接的灯是要等500ms闪一次 当大家统一用外部晶振的时候 同时上电居然都不一致 所以我在每块单片机上电都延时100ms才一致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2.有些时候单片机会突然停止工作 为了检查是否发生虚焊 我用手仅按在外部晶振输入的0欧姆上 单片机可能会继续工作 或者彻底不工作了 重新焊接0欧姆电阻 还有这问题 请大家发表意见

3.系统不是很稳定 有些时候单片机工作稳定 有些时候则不是 不知道和程序有没有关系(按复位键后 不稳定症状可重现) 还是硬件结构应该加入什么模块 我就不是很懂了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建议lz从时钟、电源和复位电路方面考虑, 出问题的时候测量电源电压和时钟是否正常. 系统需要等到电压和时钟稳定之后才能正常复位.
另外建议你看看系统配置是否正确. 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先启用锁相环。

网友:
系统大概由20-30片单片机组成

这是个集群问题

做同步这是那么容易的事

呵呵

另外还有一个:
工作不稳定,像这种规模的应用,先看一下电源吧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看时钟和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
小弟先谢谢楼上三位

嗯我不是很懂集群问题 我的现实情况是 一块打板子上面有8块单片机 共用一个外部4pin晶振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先谢谢楼上三位

嗯我不是很懂集群问题 我的现实情况是 一块打板子上面有8块单片机 共用一个外部4pin晶振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有缘晶体啊

为什么要公用呢?

你要描述清楚点,还有些作用,信息都要给多点

网友:
呵呵

单片机公用一个晶振 那么晶振如果不稳定(频率有变化) 所有的单片机的工作频率都会一起变化 那么不会影响到后面的协同工作啊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
LZ晶体你就别省了。。。

行吗?

呵呵。。。

网友:
楼上的什么意思?
每一个单片机用一个晶振?
呵呵

网友:
实在想省的话两个单片机用一个晶振,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单片机会突然停止工作那就是程序跑飞了咯,加看门狗
电源也可能有问题,还要排除现场干扰的问题,有的话跟布线也有关,硬件加抗干扰
不过感觉你程序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网友:
请问一下 我在程序上应该怎么防干扰呢?(我只是在端口初始化上加了延时)

看门狗实现的和复位应该差不多吧(仅仅是复位源不同) 我复位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小弟不是很懂 向大家请教

网友:
单片机公用一个晶振应该没问题,或加个驱动.

网友:
多个单片机的稳定先从电源开始
单片机加电之前放个延时继电器应该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