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数据转换问题(TCHAR)

楼主(2008-05-27):
EVC中数据转换问题(TCHAR)
TCHAR *nTargetAddress
m_SockAddrIn.sin_addr.S_un.S_addr=inet_addr(nTargetAddress);
error C2664: 'inet_addr' : cannot convert parameter 1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const char *'
不知道这个怎么转?API里面是不是不能用CHAR类型?
谢谢!
数据
convert
cannot
error

网友A:
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B:
nTargetAddress是一个UNICODE的CHAR(2个字节)
inet_addr这个函数只能接受1个字节的char类型。
所以出错,可以先进行转换。

网友C:
楼上正解。。。
直接将nTargetAddress声明为char吧。
如果nTargetAddress还是继续w_chart类型,那么用WideCharToMultiByte进行转换吧

网友D:
"API里面是不是不能用CHAR类型"
这个问题不是固定的。
在使用系统的api前,最好看一下使用的结构的参数,这样就不会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F:
inet_addr()
需要传入一个char* 类型的东西。
你明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