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A主频怎样从400M提高到533M?

楼主(2008-04-29):
S3C2440A主频怎样从400M提高到533M?
哪位大虾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我现在修改了bsp_cfg.h中的S3C2440A_FCLK和startup.s中的MPLL,结果内核启动到初始化NandFlash之前就挂了.
大虾

网友A:
2440好像不支持533M吧?你用的是2440-400吗?那你的做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不能超频使用。
你的修改方法是对的,就是改PLL的比值了

网友B:
MPLL的数值应该在芯片手册里面有对应的频率,你看一下应该写多少

网友C:
我也想了解,谢谢LZ.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E(2011-04-29):
我自己做过试验:S3C2440A 不使用MMU,CPU可以超频使用到500MHz不死机,但启用MMU的情况下,最多可以超频到440M。一般使用S3C2440A都是有操作系统的,即MMU是启用的,所以400M已经很高了。我的超频试验现象:超频超过440M,bootloader运行完,进入Wince5.0,系统启用MMU的时候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