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楼主:
网上下载了一个smdk2440的bsp,创建了一个工程,然后build-sysgen,没有错误,有一些warning。生成了nk.nb0文件,将此文件通过usb下载到目标板上运行,串口回传以下信息: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02d5cc
D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8 sets, 6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OALKitlStart : NONE
Sp=ffffc7c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cc - device 0x0101 func 51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d0 - device 0x0101 func 5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8 - device 0x0101 func 62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0]

itialized!   Bail out..
+CS8900:DriverEntry
CS8900:CSInit failure!!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AFD).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DeviceFolder::LoadDevice!Enumerate Found deprecated load instructions at (Drivers\BuiltIn\PPP). Driver cannot be unloaded.
INFO: PwrButton: Mapped Irq 0x0 to SysIntr 0x15.
INFO: RebootButton: Mapped Irq 0x2 to SysIntr 0x16.
INFO: BattFLT: Mapped Irq 0x7 to SysIntr 0x17.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 device 0x0101 func 63
Lyg.p: Layout Manager successfully initialized to  2
Maximum Allowed Error 7:
MSIM: IM_ReadRegistry read KB 5
Explorer(V2.0) taskbar thread started.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24 - device 0x0101 func 9
然后串口一直回传最后这句话

jer

网友:
在我用的bsp上对应的应该是g_oalIoCtlTable[]数组里面没有对IOCTL_EDBG_SEND进行处理函数的初始赋值。
可以查看OEMIoControl()函数。在wince500\platform\common\src\common\ioctl\ioctl.c文件中
不过,应该没有影响的。

网友:
1楼所说的没有影响是什么意思?
目前我的系统根本起不起来呀!

网友:
这个IOCTL是kernel需要OEM来实现的一个IOCTL,在你的BSP中没有对应的函数来实现该ioctl,所以kernel就象征性的打印出来,告诉你一下。这个属于正常现象(除非你需要该ioctl去做进一步的动作)。

你系统起不来属于另外的问题。

网友:
哦。谢谢三楼的。
下午的时候改为debug,输出信息有下面一段:
0x8ddee400: Irsir: Create file [COM1:] failure = 0x00000037 [55]
0x8ddee400: IrSIR: StartDevice failed - 0xc0010007.
0x8dcaa4a8: IRLAP_LINKCONTROL_REQ failure - 0x4e28
0x8dcaa4a8:         !CreateSocket: TdiOpenSocket failed
0x8ddeea40: Set: OID_IRDA_REACQUIRE_HW_RESOURCES
然后后面一直是这段话。好像是com1初始化出现问题了。

网友:
楼主,你的debug串口是不是COM1?
如果是的话,那么com1的驱动就不能加载了,否则后果难说。

网友:
其实你的NK已经跑起来了,因为EXPLORE.EXE都应该跑到了,也跑起来了,只是估计你的LCD那块没做对应修改没有正确显示,要不就是你的LCD没接,或者类型/技术细节不一样.

网友:
你的系统应该启动了,可能是你的lcd驱动不对。可以试着用ping命令看看是否能通,不过好像你的cs8900有问题的,
+CS8900:DriverEntry
CS8900:CSInit failure!!

网友:
哦,谢谢各位
我没有网卡,显示也没有接。因为我的显示是用501作为驱动的,现在是在验证bsp可不可以用。这样的信息可以证明系统已经跑起来么?

哈哈,那么下一步我再加上501的驱动试试,
还有怎么去掉cs8900以及lcd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三楼的。
下午的时候改为debug,输出信息有下面一段:
0x8ddee400: Irsir: Create file [COM1:] failure = 0x00000037 [55]
0x8ddee400: IrSIR: StartDevice failed - 0xc0010007.
0x8dcaa4a8: IRLAP_LINKCONTROL_REQ failure - 0x4e28
0x8dcaa4a8: !CreateSocket: TdiOpenSocket failed
0x8ddeea40: Set: OID_IRDA_REACQUIRE_HW_RESOURCES
然后后面一直是这段话。好像是com1初始化出现问题了。

你的debug信息使用的串口是不是COM1?如果是COM1的话,重新初始化是可能会导致系统无法启动的!

网友:
是的,我DEBUG的信息是通过COM1返回的。
那么怎么改动呢?

网友:
platform -- setting 里吧 enable kitl去掉就不会有这句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