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lever编译问题!

楼主(2008-06-19):
isplever编译问题!
Error output EDIF file DP_CPLD_TOP.edi
Error executing Synplicity VHDL/Verilog HDL Synthesizer
这个怎么解决啊,是我的VHDL语言有语法错误还是别的什么??急!!!!!
error
file

网友A:
我确认我的VHDL语言语法没错误,但
Error output EDIF file dp_cpld.edi
Error executing Synplicity VHDL/Verilog HDL Synthesizer这两句是生成不了.edi文件和不能执行综合器,是为什么啊,是我没装一些软件么???

网友B:
看错误,应该是你的分析软件的设置有问题,Synplicity的运行路径是否被改过了?或者重新指定了一个不存在的分析软件。一般都有默认自带的。

网友C(2012-08-11):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先谢谢你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