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3-13):
急!急!急!请教一个关于udp通信的问题
我想在一个多任务程序中用udp方式实现任务之间的通信,应该属于在本地机上实现通信,不知道怎么做啊,把ip设成一样的127.0.0.1就可以了吗?
通信

网友A:
任务之间通信?还是应用程序之间通信?

网友B(2008-04-17):
多任务建议直接使用共享内存,如果是不同的进程,需要创建相应的socket,bind相应的ip,按照标准socket发送就行了

网友C:
接分是王道!

网友D: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