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DSP YCbCr 总线上 挂两个CMOS的传感

楼主(2008-11-26):
怎么在DSP YCbCr 总线上 挂两个CMOS的传感
怎么在DSP YCbCr 总线上 挂两个CMOS的传感器,小弟没这样用过,请教下大家,现在是用的TI DM644X(ARM+DSP) 平台,原来的参考设计上YCbCr是可以挂一个2路AD 的IC,并可以把2路视频同时通过YCbCr数字接口转给系统;
我现在不想要那个2路AD了,想直接在YCbCr 总线上挂两个CMOS的传感器,这样都是数字的了,请教下大家,需要用什么IC或者什么方法可以转进去.谢谢大家了!
设计
视频
接口

网友A:
建议你多看看芯片手册,以及参考电路。

网友B:
呵呵,就是没看到过参考电路...

网友C(2009-08-03):
用视频开关吧,如MAX4548-MAX4549等45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