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RSSI才能使RSSI的读取正确而又不影响正常的数据 ...

楼主(2008-11-03):
怎样读取RSSI才能使RSSI的读取正确而又不影响正常的数据接收呢?
我现在在用CC1020做一个数传模块,接收数据时需要读取RSSI的值,接收数据是在外部中断中进行的.
问题是:我在接收数据的时候读取的RSSI的值是不对的,不符合数据手册上的正常值;有时由于读取RSSI的值正常的接收数据也发生了错误.
请教我该怎样读取RSSI才能使RSSI的读取正确而又不影响正常的数据接收呢?
数据
手册
影响

网友A:
偶好像记得RSSI值是得经过一个换算才能得到数据手册里说的那个值的
呵呵
要不LZ再好好地看看数据手册?
CC系列的片子,RSSI是通信后就在寄存器里,只要没有下一个数据重新接收完成
是不会刷RSSI寄存器的
问题应该不是太大

网友B:
在读RSSI的时候被中断打断了,会影响RSSI的最终读数吗?

网友C:
那你读两次,这个值是在寄存器中的
正确的值是改不了的
。。。。

网友D:
我现在想做的是:在确定有数据需要接收后的某一时刻来读RSSI,可是我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读这个寄存器,因为我分别试过在找到前导(0x55)后,以及找到同步后分别读,可读出的数据都不对,并且在找到同步字节后读RSSI的话,接收的数据也是受到影响,发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