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II 中任务创建时跑飞

楼主(2008-11-29):
求助!!!UC/OSII 中任务创建时跑飞
创建了一个起始任务,该任务成功运行,在起始任务中创建任务时就跑飞,于是单步执行,并进入创建函数内部单步执行,发现创建成功了,返回了NO_err,但问题出在retern(),执行创建任务函数的最后一句retern()时,程序跑到了HardFault,即硬件异常处理的死循环中,我的环境是IAR4.42,是在Flash中调试,想过可能是堆栈超出范围造成的,但改小了也没啥用,求高手指点~~~
任务
FLASH
程序

网友A:
先弄个最简单的任务试试,堆栈给它几十字节

网友B:
看看你的上下文切换有没有对。。。
呵呵

网友C:
一般出现问题是在初始化的堆栈分配时出错,从汇编处单步调试,查看一下堆栈的压栈顺序,然后在确认任务函数启动时,汇编代码能否将堆栈中的函数地址加载到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