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嵌入式软件开发,不知道该从那些方面入手,有经验的 ...

楼主(2008-03-03):
初学嵌入式软件开发,不知道该从那些方面入手,有经验的可否提供一些建议?
我是学软件工程的,专业方向选的是嵌入式方向,现在课程比较少
我想先找点书看,可不知道该看什么样的书,大家可否给点意见?
开发
课程

网友A:
How to Become an Embedded Geek
在google上搜一下这篇文章.上面就是建议.我觉得很好,里面也有很多参考书,很多是网上可以找到的.

网友B:
嵌入也分呢 嘿嘿
硬件? 你是做内核?驱动?或固件? 跑系统?还是裸奔? 还是系统上的应用软件?
你得有方向啊

网友C:
做哪些叫做内核?
做哪些叫做炮系统?
做哪些叫做固件?
做哪些叫做裸奔?

网友D:
研究生?问你师兄。。。

网友E:
软件工程的硬件课程相对少一些,以后做嵌入式开发可能会有一些知识体系上的不足,建议看些硬件方面的基础知识,至于嵌入式的知识,那些都不是问题。

网友F:
如果有可能的话,多了解些电子技术比如数字电路和各种通信接口。。。或相关行业比如通信。。。

网友G:
嵌入式就是Just Do It ! 别在论坛乱逛,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