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设备意外删除后收不到IRP_MN_REMOVAL_DEVICE?

楼主:
为什么SURPRISE_REMOVE后没有REMOVE_DEVICE

小弟写的一个USB驱动程序在安装完成之后,插入设备,设备正常启动,然后直接拔出设备,有时候会出现收不到IRP_MN_REMOVAL_DEVICE的现象。
在log中,IRP序列为:
1)IRP_MN_QUERY_DEVICE_RELATION 连续收到2次
2)IRP_MN_SURPRISE_REMOVAL
3)。。。。 (没有了,驱动不能退出,此时没有插设备。)

然而再此插入设备后,从log信息看,在设备正常启动后,那个迟迟没有收到的IRP_MN_REMOVAL_DEVICE紧接着居然又收到了。

请问意外删除后没有收到系统发出的IRP_MN_REMOVAL_DEVICE的原因一般都会有哪些呢?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跟踪呢?

请各位大侠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驱动程序经常打开的系统资源句柄一般都会有哪些?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