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xworks 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
 刚接触vxworks 想请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结构体的定义?比如: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Addr; 我想知道sockaddr_in的具体定义,在哪里能查到,越具体越好,谢谢!!

网友:
建议 你装一个看程序的软件  source insight
用这个软件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谢谢回复 我试试吧
可是TORNADO里没有么?就象函数,可以在帮助里查到啊?

网友:
装ultraedit,用搜索->批量文件查找,直接将目录指向tornado目录下,直接查找就可以了.
很多的软件都可以.

网友:
struct sockaddr_in {
        u_char        sin_len;
        u_char        sin_family;
        u_short        sin_port;
        struct        in_addr sin_addr;
        char        sin_zero[8];
};
定义在h\netinet\in.h文件中。
一般你用的时候直接包含in.h就可以了,h目录下的in.h会包含这个in.h文件的

网友:
我明白了,谢谢各位的解答!真的很感谢!我是新手,以后还要麻烦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
别忘了散分哦!

网友:
Source Insight 是很好用的!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吧,兄弟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吧,兄弟,正版有点贵哦,支持正版

网友:
GNU GLOBAL
GLOBAL is a browsing system for C, C++, Yacc and Java source code:
http://www.gnu.org/software/global/

你要用VIM 就用ctags
你要用Emacs就用etags
你要是用Eclipse就当我啥也没说
你要是有钱就用Source Insight
你要是用别的,.... 还是用GLOBAL 吧,那个htags 挺好用的

网友:
忘了,还是用grep吧

网友:
楼主找到定义的地方没?
随便用个搜索工具,在tornado安装目录下搜索结构体的名字,就可以找到啊

网友:
当然是到target\h\目录去找了
sockaddr_in不管是在vxworks还是unix下,都是在in.h文件中定义的了

网友:
用source insight吧

网友:
TCP/IP协议1,2,3卷必须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