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必须解决

楼主:
从市场上买个at89s51
请问它是不是一个最小单片机系统?
就是说不需要在人为的去接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
我想做个编程器
如果谁有资料(原理图之类)
希望可以给我啊
不甚感激

网友:
请问它是不是一个最小单片机系统?
就是说不需要在人为的去接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

不是,这个小电路还是得人为接上的

呵呵,有的片子带了片内的震荡器,还有的有可靠复位电路

可惜的是,AT的这两个都没有

编程器这个的我没有做过,不过,说是挺简单的

GOOGLE是王道。。。

网友:
1.再加上晶振及10K,10UF电解电容才是最新系统,
2.选用STC系列51单片机,如STC89C52 全面兼容51,内含看门狗,
  再加块MAX232,及四个0.1u电容,再下载STC下载编程软件,与PC RS232口连接
  即可成编程器,
容易吧.....

网友:
我一直在百度
看来光百度不行啊

网友:
2楼的给个电路图啊

网友:
这个制作编程器的图中的R1 R2是对应于18和19吗?

网友:
电路图都在http://www.mcu-memory.com/其实就是在
STC RXD,TXD接MAX232,串口连接,下载用其软件,用冷启动(就是RS232连接好后,先启动下载程序,再启动单片机电源即可下载)
完成后,又是串口电路,两用的,不用复杂的编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