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网络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8-11-01):
wince网络编程的问题!!!
UDP服务器端程序不知道IP地址绑定一个端口号后。如果系统IP地址改变的话,是否需要重新绑定?
ip地址
wince
程序
服务器
网络编程
WindowCE

网友A:
要重新绑定

网友B:
不懂,我是来接分的。。。。。。。。

网友C:
参考PC下的,应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网友D:
好像不重启也没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只好先来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