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系列 看门狗的清0方法和如何计算溢出时间?

楼主(2008-11-30):
请教PIC16系列 看门狗的清0方法和如何计算溢出时间?
我的片子是[OC16F688 编译器是 PICC8.05
清看门狗的时候如果用 CLRWDT(),编译器不认识,总报错
如果用插入汇编的方法
_asm
CLRWDT;
_endasm
编译器连 _asm都不认识
请问这个片子怎样清看门狗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看门狗只有分频的设置,请问怎样计算看门狗溢出时间呢?
计算
编译器
如何
PIC

网友A:
如果没有函数的定义,你需要使用嵌入式汇编自己写, 具体的参考编译器的手册,安装目录下有的。
至于分频设置,也需要正确写配置字。
我手上没有C16编译器,具体在哪里定义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编译器或者连接器或者汇编器的文档里面一定可以找到你的答案。Good luck!

网友B:
PICC里有一个标准的
LZ你再查查具体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