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MATLAB的高人吗?我这里用MATLAB处理几个图形方面 ...

楼主(2008-11-05):
有使用MATLAB的高人吗?我这里用MATLAB处理几个图形方面的操作语句?总是出错!
我用MATLAB做图像处理算法,我的QQ:64847806,现在遇到几个问题,请高手帮忙.
第一个要做的是:用高斯低通滤波做图像锐化.
第二个要做的是:用中值滤波做图像平滑.
第三个:用区域生长算法做图像分割,有了个算法,但是在MATLAB里总是出错.
希望有人帮帮我.
算法
图形

网友A(2009-03-18):
我不知道楼主的意图.
1.如果是简单的高斯低通滤波的话,
I=imread('你的图片');
I=rgb2gray(I);
H=[1 2 1;2 4 2;1 2 1]/16;
J=imfilter(I,H);
figure;
imshow(J)
2.中值滤波的话,matlab自带的函数medfilt2;
I=imread('你的图片');
I=rgb2gray(I);
J=medfilt2(I);
figure;
imshow(J)
3,请把你的错误拿出看看才能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