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文问题请教

楼主:
我使用wince5.0,开发环境是Platform Builder,我想编译一个中文版本,当我配置完工程的时候,就开始配置语言选项:platform --> setting... --> local 选项,然后clearall,选择了“中文(中国)”;default language里面我选择了“中文(中国)”(实际上也没有选择,只有这一个项);codepage里面系统自动帮我选择了“936(ANSI/OEM - Simplified Chinese GBK)”,然后我选中了“Localize the build”,(我没有选择“Strict localization checking in the build”),然后在PB里面全编译(就是clean、copy、make之类的)。当我下载到目标板子上去的时候,所有的中文都是方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呀?怎么解决呀?谢谢啦。。。
(我来试试Strict localization checking in the build,看看结果)

网友:
做的步骤很正确,我们这样做没问题。
那么,就怀疑你烧错镜像了。

网友:
我是把所有字体都加入后就搞定了。

也不知道到底需要什么字体,一个个试太累了。

网友:
出了在SETTING中设定中文外
还需要在右面的组件栏中添加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NLS)

网友:
我试验了Strict localization checking in the build,结果一样,中文显示还是“口口口”,马上开始试验楼上的方法。

网友:
ce内核添加简体中文支持,首先保证你的内核是中文然后添加字体

网友:
出了在SETTING中设定中文外
还需要在右面的组件栏中添加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NLS)
需要在第一次就添加完全(好象是),然后SYSGEN

网友:
我去掉了Strict localization checking in the build选项,
然后进入catalog--> Core OS --> Fonts: 我把所有能选的都加上了,管它是arial还是comic Sans MS, 反正把整个fonts都选了一遍;
再之后进入catalog--> Core OS --> International,选择了Input Method Manager(IMM),系统提示了一个什么信息,不管它,反正加上去了;在catalog--> Core OS --> International--> Local Services(Choose 1)里选择了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NLS);在catalog--> Core OS --> International--> Local Specific Support里选择了Chinese[Simplified](我想其他如Arabic, French之类的总不要选择吧),然后在Chinese[Simplified]里选择了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在Fonts里选择了SC_Song和SimSun & NSimSun;选择了GB18030 Data Converter,选择了Input Method Editor(Choose 1)里的MSPY 3.0 for Windows CE下的所有项。
本来以为这样应该所有的问题都应该解决了,但烧写下去依然是“口口口”,真是晕倒了。(英文版本没有此问题,nk.bin的确更新了,所以不是烧写的问题。)

6楼的Pipi0714 兄,如何保证ce内核是中文简体的,哪个选项可以配置这个?谢谢
7楼的wangxin_801115兄,是不是我要重新做一个全新的工程然后重新编译一次?我也打算这么做了,实在是受不了了。如果重新再做一个工程还是这样,我就要吐血了。。。

网友:
你手头没有成功的中文版project吗?如果能找到,那就直接改改组件了。

网友:
很明显是没有中文字库
International->Locale Specific Support

网友:
中文很简单啊
怎么就你不成功呢
新建一个工程试一试吧

网友:
你参照一个模块如mobile handheld来build嘛~~然后再按照你自己的步骤把镜像调成中文~绝对ok

网友:
重新新建了一个工程,把该选的都选上了,编译的结果居然不能运行重新编译了一次.真是吐血.
先记下这个问题,改天再实验了.其他项目的优先级比这个高.
或许是我人品近来有问题,等人品好了,这个问题或许很容易就解决了,呵呵.
无论如何还是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姐妹.有消息了,我再来告诉各位.
谢谢!

网友:
方格说明已经是汉字了,只是显示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难道是字体设置的不对?我可把所有的fonts都选进去了。。。

网友:
s3c2443

网友:
重新建立工程
1、platform --> setting... --> local 选项,然后clearall,选择了“中文(中国)”;default language里面我选择了“中文(中国)”
2、选添加National Language Support(NLS)
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
wangxin_801115 兄,我不但把上面两项都选上了,还把所有的fonts都给选上了,还选择了chinese simplified里面的内容,编译的结果还是“口口口”。。。。是不是我需要打什么语言包的补丁呀?

网友:
比较奇怪

网友:
哈哈你的问题真怪异
要不你把BSP发给我我编译一个NK给你试试??
遇到过“口口口”
但是重新编译就通过了啊
没遇到这么麻烦
同情ING~

网友:
我通过activesync,在电脑端看到的中文都可以正常显示的,例如“网络”、“控制面板”等等。所以,看上去,这个编译是生成中文版本了,但在开发板上就是显示不出来——真是头大了。。。难道我的PB有问题?可我的PB是正版呀
wangxin_801115,我们公司有规定,代码是不准往外发的,要不然就让你帮我编译试试看了。
我再试试其他BSP吧。。。真是头大了。。。

网友:
关注ing~~
祝好运!

网友:
LOCALE SPECIFIC SUPPORT
   里面选 chinese(simplified) 其他得跟你开始说得一样 就可以了

网友:
要添加字体啊.........

网友:
去掉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

网友:
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把PB退了 重新打开编译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