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复位电路

楼主(2008-07-19):
抗干扰复位电路
此图是单片机抗干扰电路
请问它都抗了哪些方面的干扰,原理是什么
电路

网友A:
用了个反向器
按键的抖动应该没问题了...
其它的...
电源?
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B:
就是来自电源的抗干扰,抗了哪些呢,电压不稳,低频??

网友C:
我只知道电容可以滤掉vcc信号的交流部分,也就是说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如果Vcc因为某个原因忽然跳到0再跳回来,reset脚上的信号不会受影响,继续保持高电平。
可能复位键旁边的电容是为了滤除按下复位键产生的抖动信号。
请高手指正了。

网友D:
其实没什么的,搞那么复杂,左边2电容抗电路上的高/底频。右边的电容+按键+电租就可以组成复位系统了,
这是原理图,板上左边的东西在那还不一定呢

网友E:
C3虑电源高频干扰,C2直流滤波;R1、C1组成上电复位电路,加一按键,方便手动复位;忘记了74LS04是否带有斯密特触发功能,
若有,则可以有效滤掉按键抖动干扰,若无,它的用处俺就不明咯。
感觉这个复位电路不爽,要不就用简单的RC+二极管复位电路,要不就用专用的带看门狗复位电源监控芯片。

网友F:
C3虑电源高频干扰,C2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