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样把一张背景图采用螺旋方式显示吗?就是顺时针扇形方式来显示 给人动态效果,而不是一次性把图片显示出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要在CE下做这样的效果,不太容易。就算可以实现,消耗一定是很大的。

网友B:
mark下。。。。感觉会有比较炫的效果。。。估计要等到ARM之类的主芯片上1Ghz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下。。。。感觉会有比较炫的效果。。。估计要等到ARM之类的主芯片上1Ghz就不会有问题了

关键是看LZ要处理的图片是多大,如果小,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
在需要一些比较炫的效果时,先熟悉在Windows下如何实现,了解实现原理和限制。然后对比嵌入式系统的弱点,进行对比。

比如嵌入式CPU主频不够高,目前可以找到的通用频率在600-800MHz之间。
没有大容量内存。
嵌入式CPU普遍不支持浮点。
嵌入式系统没有高性能显卡。
WINCE相对Windows做了非常大的改动,很多系统特性已经不支持。

如果你希望的效果对以上的特点(缺点)有依赖,那么最好不要莽撞的去做,先评估一下,免得做出来效果很差甚至根本无法实现。

网友:
cpu533 内存64M的

网友:
CE下有GIF的显示方式,可以考虑把所要的效果做成GIF动画,然后显示出来就可以啦

GIF的显示类,在我的eeworld的BLOG(下载资源)中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想一想。

网友:
嵌入式系统的内存一般都不会太大,

引用 网友A:
要在CE下做这样的效果,不太容易。就算可以实现,消耗一定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