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程序从PC到WINCE的移植

楼主:
在模拟器上通过的程序,怎样将它移植到实体机上去运行?我将它生成的exe以及它的obj文件全部拷过去了,在实体机运行下提示的错误"是找不到该程序某一个组件,请确认路径和文件名正确和所需要的库全部可用".应该要怎样移植才行?????

网友:
你用 denug 编译运行试一下

网友:
很明显,这个是库的问题,

主要是由于PC下的库和CE下库的差别造成的

网友:
确定你用的SDK是和你的实体机上的OS是否一致,就是定制这个OS时导出的SDK,不然的话可能是你的OS不完整,缺少你运行的程序需要用到的dll文件,如果你知道里自己编程时用到哪些库的话,而且是OS里没有的话,把它们拷贝到OS里去,和你的程序放一块

网友:
呵呵,写错了,不是拷贝到OS里去,只要和程序放一块就行了,SD卡可以,单独放在windows下也行(前提是重启后OS不恢复)

网友:
我用MFC编的程序,MFC是做动态链接的。难道要把它改成静态还是什么?麻烦楼上的再说的详细一点。太谢谢了~~~

网友:
噢,那就直接改静态链接吧,免得还要拷贝dll

网友:
嗯,好了。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