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伪汇编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是学习ARM7的新手,求教!
书本上的代码如下:
                 CODE32
               AREA vectors,CODE,READONLY
Reset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0xff0]
               LDR     PC,FIQ_Addr

ResetAddr      DCD ResetInit
UndefinedAddr  DCD Undefined
SWI_Addr       DCD SoftwareInterrupt
PrefetchAddr   DCD  Prefetch

    请问程序中,DCD是什么意思,还有DCD伪代码的用法是什么?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这是ARM的基础知识啊!
DCD(或DCDU)

语法格式:

标号 DCD(或DCDU) 表达式

DCD(或DCDU)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DCD也可用“&”代替。

用DCD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DCDU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D 4,5,6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知道软中断SWI----ARM7TDMI中的指令
SWI{cond}   immed_24
书上讲到,24位的立即数指定了用户请求的服务类型,参数通过通用寄存器传递,
其中的立即数  是如何指定用户请求的服务类型

网友:
bit 与sbit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
DCD(或DCDU)伪指令用于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用伪指令中指定的表达式初始化。其中,表达式可以为程序标号或数字表达式。DCD也可用“&”代替。

用DCD分配的字存储单元是字对齐的,而用DCDU分配的字存储单元并不严格字对齐。

使用示例:

DataTest DCD 4,5,6 ;分配一片连续的字存储单元并初始化。

网友:
谢谢楼主和大侠了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
HandlerSWI

cmp r0 ,#4

ldrlo pc ,[pc,r0,lsl #2]
movs pc , lr

swiFunction

DCD fu1
DCD fu2
DCD fu3
DCD fu4

fu1
........
movs pc , lr

fu2
........
movs pc , lr

fu3
........
movs pc , lr

fu4
........
movs pc , lr

这里的DCD怎么理解?用DCD初始化了什么?还能自动跳过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