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该怎么使用flash控件

楼主:
我在EVC下开发WINCE的应用程序, 在EVC中添加FLASH控件之后在WINCE下打不开程序,我该怎么让WINCE支持FLASH的播放呢?

网友:
自己顶下, 哪位大哥给点意见啊,分数不够可以再加

网友:
FLASH控件没有在机器中注册,所以不能打开。
LZ用的是什么flash控件?

网友:
是啊..关键是这个怎么在机器中注册,我用的是flash9b.ocx

网友:
可以直接用flash9b.ocx控件吗?flash9b.ocx只能在x86的windows平台用吧。

网友:
是啊..就是说在EVC中可拉flash控件,但是程序在wince下就开不起来,得在wince下也注册对应的控件才行

网友:
上次看到一个GPS方案, 他们用的是VC.NET 里面就可以播放Flash

网友:
vc.net? 不是WINCE的吧?

网友:
帮你顶一下
关注ing

网友:
WINCE是windows的一的一个子集。

网友:
WINCE是微软的一个子集,不是windows的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