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USB盘访问的问题

楼主:
前两天已经问了大家有关USB盘符访问的问题,在中文环境下也的确好了,但在英文情况下又出问题了。代码如下:
        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硬盘\\1.tx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USB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failed...0x%x\r\n"),GetLastError()));
                return 1;
        }
        els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success!\r\n")));
        };
上面的就是好的,打印打开success;
但在英文情况下,
        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hard disk\\1.txt"),
        //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hard disk\"\\1.tx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USB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failed...0x%x\r\n"),GetLastError()));
                return 1;
        }
        els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success!\r\n")));
        };
怎么弄,都是打印Open USB Device failed...0x3 (ERROR_PATH_NOT_FOUND)

说明下,在reginit.ini文件里面,的确是hard disk,我的意思是说,我的名字是没有错误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报这样的错误,请问,在wince下,目录有空格该怎么访问啊?

网友A:
先试试: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1.tx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USB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failed...0x%x\r\n"),GetLastError()));
return 1;
}
els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success!\r\n")));
};

确保文件存在哦!!!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估计不行,因为应用程序在最上层。这个显示的才是最上层,才能被应用程序获得的。
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做了转换了。

我当时是看到SD 卡名字我就找这写了。

对了,你可以手动给U 盘改名。改成 hard disK试试,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1.tx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USB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failed...0x%x\r\n"),GetLastError()));
return 1;
}
els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success!\r\n")));
};

确保文件存在哦!!!

肯定是success的,但是我还是试验了一把,的确是成功的。
现在看上去是hard disk路径出了问题。。。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估计不行,因为应用程序在最上层。这个显示的才是最上层,才能被应用程序获得的。
这个不知道在哪里做了转换了。

我当时是看到SD 卡名字我就找这写了。

对了,你可以手动给U 盘改名。改成 hard disK试试,看看这样行不行。

我的U盘显示出来就是hard disk啊,一插入U盘,如果是中文操作系统,会显示“硬盘”,如果是英文,就显示出来“hard disk”了,而且reginit.ini文件里面,也是这样子的,中间有个空格。

网友C:
你的1。TXT是真正存在U盘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1。TXT是真正存在U盘里面吗?

那是当然的,总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啊,呵呵

网友:
我靠,放在program files目录下,然后
m_hUSBDevice = CreateFile(TEXT("\\Program Files\\1.txt"),...
也是成功的。
看来不是空格的问题啊
那是怎么回事情呢,我晕倒啊

网友D:
问题解决,不是代码问题,是USB插进去要等待1s才能执行这样的操作,等待USB变成hard disk稳定下来吧。。。。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你可以这样:
TCHARMyFileName[]=_T("\\hard disk\\1.txt");
m_hUSBDevice = CreateFile(MyFile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NULL);
if (m_hUSBDevice == INVALID_HANDLE_VALU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failed...0x%x\r\n"),GetLastError()));
return 1;
}
else
{
SENDERR((TEXT("Open USB Device success!\r\n")));
};
if(m_hUSBDevice )
DeleteFile(MyFileNam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不是代码问题,是USB插进去要等待1s才能执行这样的操作,等待USB变成hard disk稳定下来吧。。。。
谢谢各位了

有这个可能,要识别出来,加载好驱动要时间的!

网友:
恭喜!
另外9楼那里不是TCHAR 而是CString,呵呵呵

网友:
结贴,每个人都有分,呵呵

网友:
在做类似的东西,关注~~~

网友:
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