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电池管理的AD采样驱动怎么实现同步????

楼主:
请教各位:
触摸屏和电源管理中用到同一个AD,这样当触摸屏操作的时候,电源管理的采样就会出现问题
有人说看看是否在这两个驱动中实现同步
请问怎么做才算实现同步????

网友A:
内存映射文件,两个地方的驱动都可以访问到。用一个有名称的内存映射文件。在两个驱动里面分别去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映射文件,两个地方的驱动都可以访问到。用一个有名称的内存映射文件。在两个驱动里面分别去打开!

帅哥能在详细些吗?

网友:
CreateMutex()这是用于进程间的同步的

网友:
全局变量也可以 或者写个寄存器标志最简单

网友:
加锁了,一个访问的时候,另一个等待。

网友:
问题解决!
感谢大家!!!

网友:
解决了就尽快结贴吧。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请教各位:
触摸屏和电源管理中用到同一个AD,这样当触摸屏操作的时候,电源管理的采样就会出现问题
有人说看看是否在这两个驱动中实现同步
请问怎么做才算实现同步????

你做的事情还真多。越来越牛了。我做的事情怎么这么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