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没装成,硬盘也没了。

楼主:
两块硬盘。
打算在第二块硬盘(Primary Slave)的最后一个分区,安装linux系统。(这个想法好像也不正确)
linux分区定制划分完后,开始安装linux时,提示“设备忙....”什么的。
linux没装成,重启系统后,windows下无法识别第二块硬盘。
奇怪的是:
1、bios中可以识别。
2、用光盘启动,dos下可以看到第二块硬盘的一些分区。
   除了,划分给linux的那个分区。
3、第二块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除了划分给linux的那个分区外,其他分区也能识别。
我以为是windows系统出了毛病,ghost后,问题仍旧。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磁盘管理-看看能不能看见啊 然后要是能看见了你用现有空间新建一个分区啊 等你回复 我装了好几次都没有出过问题的

网友:
用Partion Magic使使

网友:
    应该是WINDOWS不认识LINUX的某些分区。因为要安装LINUX最少需要两个分区,一个是SWAP分区,一个根分区。LINUX的分区一般都是EXT3格式,当然也有其他格式的。而WINDOWS基本上只认识FAT和NTFS格式的分区。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第二个硬盘没有毛病,WINDOWS也没有毛病。
    确切的说这是正常现象。

网友:
fdisk重新分区

网友:
pqmagic等应该可以处理。

网友:
试来试去,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
在第二块硬盘(Primary Slave)非最后一个分区,安装linux系统。
ok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