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PC 串口通讯

楼主(2008-03-13):
PLC与PC 串口通讯
最近写了一个PC与PLC 串口通信的小程序,我对PLC一点都不了解,主要是读取寄存器的值.
我想问问
1 PLC的地址怎么表示,只有一台PLC通过USB转串口连接PC
2 RTU模式读取数,我是不是也应该在PLC上设置成RTU? (施耐德的PLC 怎么设置?)
施耐德
通讯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2008-04-30):
有点难度哦

网友B:
我只是懂一点西门子的PLC,地址的话你找到它的编译环境按F1找呗,AI表示模拟量输入寄存器,AQ表示模拟量输出寄存器,
I表示输入,Q表示输出

网友C:
查看PLC通信手册
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