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有没有cpu,如何获取cpu序列号?

楼主(2008-06-10):
pda有没有cpu,如何获取cpu序列号?
pda有没有cpu,如何获取cpu序列号?
cpu
序列号
如何

网友A:
有
如何读取,需要驱动支持

网友B:
PDA肯定有CPU。
如果想读取,必须驱动里面提供了完善的支持。
GetSystemInfo()是系统的API,不过能获得的信息比较少,不一定符合你的要求。
通过KernelIOCtrl()也许可以,不过偶同样要求驱动里面的OEMIoCtrl响应了相应的命令。
总之,必须驱动支持应用读取CPU ID才行。